求助各位大神本人新手FX3GA和485电压表怎么通讯

楼主(2017-03-13):
谢谢大神们   本人新手   想用FX3GAplc  和电压表通讯  有没有人讲讲方法   感激不尽

网友A:
先确定你的仪表支持什么协议   (485的话一般是modbus协议)  然后根据协议选择PLC端的  硬件和程序   (可以去三菱官网下载  FX3GA 通信控制篇 手册好好看看  里面有所支持的通信的硬件构成和示例程序)

把手册看明白  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B(2017-07-05):
直接RS指令走起,估计你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