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器人夹具工装短路不跳闸故障

楼主(2017-03-13):
下午公司3#点焊机器人工作站 操作工发现夹具工装接近开关线冒烟,机焊1班长通知我们电工,赶紧放下其他手头上的活赶到现场,此时机焊1班长已将冒烟的传感器电线剪断(当时没问,应该是控制柜内断路器已跳闸后将其剪断的),该接近开关为后加,作用防错。直观接近开关电源线外层绝缘外皮已受热变形,最前端接头处内部棕(+)蓝(-)黑(out)3线已在短路电流产生的高温条件下外皮焦化 内部铜芯已互连,剪除外观损坏的一段电线,套上防烫管,重新接线后将夹具电磁阀空开+10-F2合上送电,夹具上各接近开关指示灯都亮,F2未跳闸,让操作工试机,机器启动不了,南北2面的人机交互触屏都不显示

打开安全门进入工作区域,查看触屏及其操作按钮控制箱,测触屏+/-电压为DC15.9左右 此时北侧触屏已显示,南侧触屏仍旧黑屏,测南侧控制箱+/-也在15V以上,但远低于正常23-23.5V,后再次查看主控制柜,发现夹具电磁阀空开F2虽没跳开却有轻微冒烟现象,马上拉下F2,判断夹具工装部分仍有短路故障,再回到工装仔细检查各接近开关 电磁阀及相关线路,未见明显异常,此时怀疑刚刚处理过的防错接近开关仍有短路现象,手摸该接近开关电线仍有温热感,掀开线槽发现该线 外层也已受热变形,刨开外层 发现内部3线也互连,换新线套防烫管,测接近开关正负极电阻未见异常,再次合闸F2,测接近开关正负极及触屏正负极电压23.5V,试机仍旧无法启动机器人,叫来机焊班长,检查放件及触屏参数 都正常,后查为期间断电重启了一次,此时伺服驱动器控制柜虽已上电,但未启动,恢复后试机正常

事后交流总结该次故障产生原因及排除故障时发生的现象,说明接近开关应套好防烫管,

电线与夹具接触处应定期检查

排除故障时不应只看已明显损坏处,还应顺其前后都要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后最好再断电的情况下,再测下电源正负极间电阻值,后再合闸送电

期间若是仍旧无法恢复,应请班组负责人来查看一下是否其他未设置的之类

网友A:
焊接夹具本来就是高温焊渣飞溅的,这个只能证明:做工程的是一个菜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夹具本来就是高温焊渣飞溅的,这个只能证明:做工程的是一个菜菜鸟

也是,这给我们维修人员带来一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