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与伺服MODBUSRTU通讯实例

楼主(2017-03-14):
最近遇到 松下PLC-与富士伺服MODBUS通讯读不出数据 不知道是否需要做校验程序   几天都没做出来  来求助大家有没有类似与伺服通讯的例子

网友A:
这个首先查看双方的通讯协议、指令格式,然后进行实际测试

网友B:
需要  研究 富士伺服MODBUS通讯 说明书,贴出来 大家 帮您 分析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查看双方的通讯协议、指令格式,然后进行实际测试

网友D(2017-06-02):
顶一下,向大神们学习学习

网友E:
可以试下用PC并上去,上网下载个监控软件,看双方的发送后接受的数据是不是正确?

网友F(2018-07-13):
回复攒积分!!!

网友G(2019-11-13):
A4使用手册上也没说485通讯内容啊?到哪里能找到使用说明?

网友H(2020-03-16):
想要个松下伺服485通信的实例

网友I(2021-09-15):
A6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