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包水位传递函数分析

楼主(2017-03-14):
求大神,在写毕业论文,关于汽包水位传递函数分析,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试着进行了推导,如图所示,具体文章见附件。我的推导(拉氏反变换)有问题还是?最后的H(t)函数如何匹配到阶跃响应曲线?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急求!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
我推导的不对啊,求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学习了

网友B:
提高的图片公式不清,不是最后两部的推导出现错误,就是最后公式里的三个参数不是常量,可以在比照原有公式,参看个符号的含义。

公式中牵扯到蒸发量的气泡的增加速度和液位的减少速度,气泡的速度不是一个恒定值,因此两者之差的速率关系也不是一个恒定常数。

网友C:
(*^__^*) 嘻嘻……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提高的图片公式不清,不是最后两部的推导出现错误,就是最...

网友E(2017-04-20):
曾经在火电厂上班的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