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自主开发OBD接口蓝牙诊断模块

楼主(2017-03-14):
  随着汽车的普及,汽车的OBD接口也就显得不再那么神秘,基于汽车OBD接口的设备也被层出不穷的研发出来,其中有一种OBD盒子,是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汽车的行驶数据,这样就让各位车主更加直观的看到汽车的各种数据,从而达到最佳的驾驶状态,其实OBD蓝牙盒子并没有那么神秘,下面广成科技教大家一种自主开发OBD蓝牙盒子的方法。

  汽车的OBD接口之所以可以用来接收汽车的各种数据,主要原因就是汽车内的数据是通过CAN总线进行传输,而OBD接口是唯一一个不破坏车结构就能接收汽车CAN总线数据的接口,所以我们开发蓝牙诊断模块,首先就是从OBD接口入手,汽车形式状态数据能够在手机上面显示,其实就是汽车CAN总线数据解析的过程,而OBD解码开发模块就完全能取代这一步,不需要去学习自己解析CAN总线数据,只需要设计一个蓝牙芯片,能够将解析好的CAN总线数据发送到手机,然后手机APP能接收到该信息即可。

  说起来简单,但是自主开发OBD蓝牙诊断模块还是需要有一点CAN总线基础和编程基础,因为中间涉及到如何将解析好的CAN总线数据发送出去,如何设计手机APP,至于OBD解码开发模块,广成科技就有出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想要的功能。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