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做过的项目台达PLC

楼主(2017-03-14):
以前做过的一些配电箱图

网友A:
漂亮的产品,干净整洁。

网友B:
动力线从后面走,是个好办法,就是麻烦点

网友C:
按照规范标准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不一样,规范可以带来很大好处,无论效率还是维护都方便

网友D:
看到那个动力线挖洞从板后走,有点心茫然:万一在板后的导线对柜体放电,是不是基本查不到故障(放电跳闸,跳闸后万用表测试又是正常的,因为放电只要没有形成硬性短路一般测试不出来,起码需要500V摇表,而常规检修都是万用表当道)

网友E:
楼主是做水处理行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