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315#+劣质指示灯差点酿大祸

楼主(2017-03-15):
3.15到了。假冒伪劣的厂家们颤抖吧。

今天就发一个劣质指示灯的现场图片。

这是车间的一台动力柜,已经用了1年多了。某天巡检,看到柜门上面有一条黑色的条,仔细一看,是火烧的柜门漆。

注意看上方的4块仪表,从背面可以看到把这些线也给烧断了。

等我走进一看的时候,地面上有烧坏的指示灯。

指示灯滴落在柜门底部和地面上。

从背面看上去,已经把按钮上方的仪表接线烧断。

最后给指示灯来个特写。

网友A:
真货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是不是假货确认了吗

网友B:
我来一个精品西门子图片:可惜当时没有拍触摸屏

网友C:
对: 乖乖小笨熊 我来一个精品西门子图片:可惜当时没有拍触摸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网友D:
质量是一方面,避免火灾也要多注意接线错误问题

网友E:
我有遇到快熔爆炸的情况,可惜忘记拍照了,质量不好坑死人啊

网友F:
避免火灾也要多注意接线错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来一个精品西门子图片:可惜当时没有拍触摸屏

 你当年这个案例,还是值得商榷的。排除品牌,单独分析成因。

观察左下角和右上角,应该是诱因。

左下角是通讯和输入端,输入端电路板的结构非常简单,没有可能导致能够达到如此猛烈的能量源,除非是把高压引入到了输入端,或者是外接的DC24V在这个位置短路,但这两个因素都不是PLC本身的问题。但我怀疑不是这两个原因,因为这两个原因不会烧右上角。

通讯烧得很严重,感觉这是重要线索。

右上角是电源供应端,内部电源如果出现短路问题会比较严重。电源是通过端子,I/O板多层板的内层印刷电路到连接器,再到电源板。如果是开关电源出现问题,电源板上有保险(DC电源,AC电源都有),会烧断。如果是其它位子短路,那么供PLC电源的回路肯定有配置保险。如果保险过大,或根本就没有保险,那有可能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对于你们这种能做汽车线的大公司来说绝对不存在,退一步说如果是你们分包给其它“工程队”干的,那应该是规范没有严格执行的问题,当然I/O板内层或连接器间距没有留够也是原因。

上面的两个原因都不太可能导致通讯端口烧得如此严重,我怀疑与通讯端口有关。右上角PLC供电端的M和接地都有连接到通讯端,如果来自通讯端侵入持续的高压或能提供大电流的DC24V,那么有可能会出现同时烧通讯(左下)和供电(右上)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要说PLC的问题,,,,

也算得上。要是像S7-300把通讯部分做一个电气上的隔离,即使出现火线搭到通讯线路上也不过是损坏机器,不至于发生火灾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