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315#劣质的电缆——起火了

楼主(2017-03-15):
在现场尤其是有加热的现场接线,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场我们的铅锅,需要移动了位置,需要延长接线,铅锅的加热管什么样都有,我无法计算功率,就在拆线之前,先用钳形电流表检查电流30A,延长线我用的是三相线6根6mm的线,每项2根6mm的线,和铅锅的热电偶穿插在一根管里,但是就是这样还是发生了意外,6mm自己着火了,还好当时着火时,有人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什么经济损失,因为现场是实验设备的现象,什么都有比较乱,如果着火后果很严重。安全监督局的也去了,先检查接线两头,发现接头处没事,当时我没有怕费事,直接把线鼻子压好后,把接头处刷的锡,发现是线的中间部位先燃烧的!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电线质量太差,造成的火灾!

网友A:
炉具内部线缆需要耐高温线缆,你的明白?

网友B:
电缆要用其材,更要适合其使用环境

网友C:
是的,特殊应用场合更得多加注意!

网友D:
6平方个的电线带30A电流,不穿管不走接线盒还可以,走管的话电线选型就偏小了,何况国内的电缆好多都不标准,标称6平方,其实很多连5平方都到不了。

楼主吃一堑长一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炉具内部线缆需要耐高温线缆,你的明白?

我们的是距离炉有有5米远了

网友E:
楼主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平方个的电线带30A电流,不穿管不走接线盒还可以,走...

尽量选的有余量,尤其大功率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平方个的电线带30A电...

两根6平方线带30A电流!

网友G:
还是选择质量好点电缆比较好在这种场合

网友H:
着火地方是接头还是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