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STM32的通信(采用Modbus协议),触摸屏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03-15):
各位大神,求支招!

现在在调试stm32与昆仑通态触摸屏之间的通信,我采用的是modbus通信协议,stm32作从机,触摸屏作主机,波特率采用19200bps。问题如下:arm能收到触摸屏发送的数据,并能够向触摸屏发送返回数据,但是触摸屏无法接收到数据,通讯状态为2(帮助里说表示采集无数据返回错误)。求各位大神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RS232数据线转串口  讲触摸屏和电脑连接起来通讯状态也是一直是2,不知你直接与电脑相连通讯状态是不是2

网友B(2017-04-14):
用SSCOM串口数据调试器看看返回的数据格式嘛

网友C(2017-06-27):
最新的7.7嵌入式版本驱动可能有问题,用6.5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D:
一直在找答案啊

网友E:
可以先用modbus调试精灵(作为主机)和stm32通信

网友F:
解决了没。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G:
用串口助手发一个查询指令检查一下有没有数据返回,先排除下位机与连接及串口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再看是不是MCGS的设备设置有问题

网友H(2017-07-28):
解决了没?来取取经的

网友I:
基本上应该是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2018-09-04):
您好,你之前调试的stm32与昆仑通态触摸屏之间的通信现在应该可以用了吧,能不能发我一份呀,价格可以商量。我的邮箱是2110919258@qq.com。

网友K(2019-12-12):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STM32的通信,正在调试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