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CAN总线的调试分析方法

楼主(2017-03-15):
  在工业发达的今天,CAN总线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再罕见的东西,而CAN总线相关设备也相当的丰富多样,我们常见的CAN总线都是由两条双绞线组成,分别为CAN高和CAN低,用CAN_H和CAN_L表示,但是在现实应用中,也有只有一条线的CAN总线情况,我们称为单线CAN,但是我们平时用的CAN分析仪都是双线CAN分析仪,那么单线CAN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调试分析呢?

  对于单线CAN的调试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单线CAN转换成双线CAN总线,然后使用正常的CAN总线分析仪就可以对单线CAN进行分析,但是又该怎么将单线CAN转换成双线CAN呢?中间涉及到了一次转换,使用广成科技单线CAN转换器,可以直接在一端连接单线CAN,另一端连接CAN总线分析仪,大大降低了转换成本。

  单线CAN网络主要被应用在机动车辆上,汽车的车身可以作为一条总线,所以就可以实现一条CAN总线连接各个模块,减少了布线的重量和开销,但是缺点就是降低了CAN总线的传输速度,这也正是不被广泛应用在要求传输速度快的场合的原因。

网友A(2019-07-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