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的pmu面板有功率区分吗?

楼主(2017-03-15):
6ra70的pmu面板有功率区分吗?换完面板后就会报f004.请高手解惑。

楼主:
补充:r015,r016电压正常

网友A:
查看下列参数:

P078.01

:电枢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不是装置的输出电压或电机额定电压);

P353

: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阈值(以

P078.01

的百分数表示);

P086

:自动再启动的电压故障时间;

P089

:功率单元电压正常的最大等待时间;

P090

:电源电压的稳定时间;

应根据使用说明书的描述设定上述参数。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查看下列参数:

P078.01:电枢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不是装置的输出电压或电机额定电压);

P353: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阈值(以P078.01的百分数表示);

 P086:自动再启动的电压故障时间;

 P089:功率单元电压正常的最大等待时间;

P090:电源电压的稳定时间;

 应根据使用说明书的描述设定上述参数。

检查电枢电源电压:

 复位故障F004,断开端子

37停机、设P0820以关断励磁。

 P820.10 = 4(屏蔽故障F004

 通过闭合端子37合闸,但装置不使能(不合端子38),

r000所显示的状态必须在o4 o1之间:状态o4表示等待电枢电压

 此时用电压表直接测量装置各相电压(1U1 / 1V1 / 1W1)并与参数r015显示的电枢电压值比较。

 若实测值不正常:

 检查进线熔断器

 测主接触器两端电压

 测接触器线圈电压

 检查主接触器控制端子109/110的输出。

 如测量值正常,但r015不正常并且运行状态为o4:由于电源电压检测来自晶闸管的脉冲线(见使用说明书6.4节),检查X12X1 X16

 对于带有桥臂熔断器的装置(额定直流电流 > 900 A),检查桥臂熔断器。

 如果所有的检查都正常但PMU

仍然显示o4,则故障原因在功率接口板或CUD1上。

 诊断或维修后,将参数P082 P820.10改回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