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笔记本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7-03-15):
公司打算配台新笔记本运行博途软件,不清楚8G内存 256SSD配置够不够,软件安装完占多大硬盘空间? 求推荐笔记本价位4000左右

网友A:
博图的推荐配置:I5芯片,8G内存,推荐16G内存,256SSD的话,实在太小了,安装整个博图家族的话大概需要100个G的硬盘空间,包括Step7,WinCC和运动控制的Scout。

另外,15寸的显示界面实在太痛苦了,为此,我使用博图用了台式机并配了一个27寸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