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c4与pc通讯

楼主(2017-03-15):
把库卡机器人与agv小车组合使用,想要建立库卡与pc的通信。有知道的朋友帮下忙,谢谢

楼主:
qq:741783532

weixin:mkqweixin

楼主:
引用 楼主:
qq:741783532weixin:mkqweixin

谢谢。。。。。。。。。。。。。。。。

楼主:
可以微信红包,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qq:741783532weixin:mkqweixin

可以微信红包,谢谢,谢谢

网友A:
库卡性能不咋滴,已经进入我的采购黑名单!!

我主推国产欢颜(性价比最高,但是防护等级稍有不足,不适用我们压铸机大量喷涂脱模剂,主要用于小型机喷涂量较小机型。用于焊接、打磨、搬运特别适合),其次我选用ABB、川崎(防护等级与性价比均最高,而且该机器人内部的PLC完全就是一台大型PLC所具有的控制功能,不像其余PLC只有简单逻辑处理,稍微复杂就不能胜任,而且川崎在同行价格最低)

网友B:
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啊

网友C(2017-05-1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相关问题,还请赐教

网友D(2017-11-23):
你百度:JOpenShowVar。就知道了,我已经成功用电脑让他动起来了

网友E(2018-01-30):
如果不用KUKA的软件包,那你就要对KUKA的底层非常清楚,可以调用对应的接口,来获取不同的变量值,我相信这是很复杂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2018-12-14):
感谢分享,先收藏了,集分中

网友G(2019-02-12):
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楼主是否解决了

网友G(2019-03-19):
引用 网友D:
你百度:JOpenShowVar。就知道了,我已经成功...

老哥,能将具体的过程说一下嘛?万分感谢。

网友H:
好东西,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