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怎么使用

楼主(2017-03-16):
怎么用?我看同事 看哪个东西坏不坏 常用摇表

以前的老电工师傅 从来没用过

举个例子

 家里热水器 感觉漏电

可以用摇表么?

网友A:
摇表,顾名思义就是使劲摇。接线很简单,一根接地,一根接要测部位!摇的过程观察表指针变化,无穷大说明OK,指针变化小说明绝缘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表,顾名思义就是使劲摇。接线很简单,一根接地,一根接...

谢谢 加强学习

网友B(2017-06-28):
任何有电子元件控制的用电器,在没搞清电路的来龙去脉不准用摇表(兆欧表)测量,因为在摇动手柄时输出端输出的电压500V直流电压(根据型号的不同有500V、1000V、2500V等或更高电压)。这么高的电压胡乱测量直接击穿电子元器件。家用淋浴器老式的用双金属片控制的可以测量,而现在新型热水器都有电子元件就不能瞎测量。检查进线的保护零线PE良好,是否漏电进线上有个15mA触电保护器不跳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