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依泰温控表组态程序

楼主(2017-03-16):
使用昆仑通态7062tx与依泰温控表组态,485通讯,始终连接不上,求助大师指点。

网友A:
功能码 03的话 应该是4区,在4区依次添加16位无符号数就好了。设备读取数值建议,先用电脑接仪表用modbus poll 把仪表测通,在换屏比较好。

网友B(2017-06-27):
最新的7.7嵌入式版本驱动可能有问题,用6.5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C(2017-10-29):
同求大师指点!

网友D(2019-05-03):
原程序没有怎么看

网友E(2019-09-14):
引用 网友D:
原程序没有怎么看

他就给你一个协议规约,让你给写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7.7嵌入式版本驱动可能有问题,用6.5的驱动就好了。

还没发现7.7版驱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能码 03的话 应该是4区,在4区依次添加16位无符...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