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检测报警

楼主(2017-03-16):
检测单相电机线路是否断路,断路时报警。电机安装在工装上,工装有碳刷经过铜牌运行。当电机断路不通时要求报警,接个24V蜂鸣器,电机不需要通电运行。只需检测有没有断路。求接线图

网友A:
这个简单:电机与工装板铜排直连再与检测位置碳刷连接时就可以通过检测铜排通断判断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电机与工装板铜排直连再与检测位置碳刷连接时就...

关键是电机断路的时候要输出蜂鸣器报警。

楼主:
我原来是铜牌直接接一个PLC的输入点,当电机跑到检测位置时判断这输入点有没有导通。如果不通输出一个蜂鸣器,现在是没PLC,用中间继电器和蜂鸣器怎么实现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