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部分连不上网

楼主(2017-03-17):
公司的公共机更换了一台新的之后,把wincc项目复制过去,主画面能连上,有的画面连不上网。工业以太网,下面有4个plc400,1.2.3的都可以连,4的连不上,画面也是plc4的部分连不上。求大神指点迷津。项目都是复制器拷贝的,里面的参数应该没变啊,别的公共机都正常

楼主:
技术达人有没有?各个军团的人呢?

网友A:
你所说的 PLC4到底是部分连上,还是就连不上?

部分连不上,打开画面查找所对应的变量,在PLC4中监控看是否有输出

全部连不上,检查PLC4通迅线路,在WINCC中,看设置连接PLC属性那里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