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TMR指令

楼主(2017-03-17):
台达PLC在运行TMR指令时, 由于定时时间很长,比如2小时,会不会这2小时其它程序指令不能运行,现在我是设置了一个定时关机,设完以后, 我的变频器频率就不能自动调节了,知道的大神给我回复下,拜谢!

网友A:
不影响其他指令执行,

ES/SA 系列机种:  一般用定时器在 END 指令执行时计时一次,在 TMR 指令执行时,若计时到达,则输出线圈导通。

EH2/SV/EH3/SV 机种: 一般用定时器在 TMR 指令执行时计时一次,在 TMR 指令执行时,若计时到达,则输出线圈导通。

楼主:
如果我定时2小时,是不是在2小时之内只运行TMR指令,还是其它指令也会正常运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