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节阀定位器故障

楼主(2017-03-17):
气动调节阀定位器有输入电流4-20ma,输入气压也有,但输出气压表无气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小弟是新手,求赐教

网友A:
   是不是阀坏了呀,或是你输入的模拟量是多少 ?

楼主:
4-20mA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阀坏了呀,或是你输入的模拟量是多少 ?

网友B:
定位器工作的原理是一个闭环控制回路,只有给定信号4-20毫安是不行的,还要有反馈信号,即阀杆的阀位跟着配合才行,测试定位器是否动作的一个简便方法就是把反馈杆从阀门上拆卸下来,用手上下动作反馈杆,看其定位器输出的压力表是否有气压输出。

网友C(2018-05-27):
输出无信号首先确定4-20mA是否正常,你用信号发生器去测量,其次如果4-20mA正常检查节流元件是否正常,是否堵塞如果你听不明白13626363198我电话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C:
还有一点就是零位

网友D:
看看阀门是否打开,如打开就是表坏;如果没打开就要看一下零点,看一下节流原件是否堵塞,再不行就换一个气导阀。

网友E(2018-12-07):
看看阀门定位器的气堵有没有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