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接光电开光控制马达停止启动

楼主(2017-03-17):
我又没用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接,就是输送机上装一个光电开关,当物体通过时马达暂停,物体拿开后,不用按启动开关,马达就能直接转动。那位大师能教下我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如果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光电开关,你变频器的外部启动端子直接接光电开关输出常闭触电,变频器在把减速时间调小到可以刹车为止。

网友B(2017-10-27):
变频器手册里面有啊,外部传感器控制启停

网友C(2018-12-01):
看你的电箱图片,这设定应是上电运行。看说明书吧!有详细介绍!

网友D(2019-04-30):
以上大侠都已经说明:用光电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减速时间设短到合适为止。我试验过,可以做。

网友E:
看说明书,调整参数,改为端子控制,光电开关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运行端子。

网友F:
这线走得  不敢恭维。。。。

网友G(2020-04-04):
E3JK-R4M1光电开关直接接MZ510H变频器端子,没有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