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大师指教海泰克pws1711-stn链接电脑通讯等待超时

楼主(2017-03-17):
进入conf igure把那些都设置成com1了。软件是用的ADP3

网友A:
com1应该是25针口,com2是9针口,你对照一下你的下载线和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1应该是25针口,com2是9针口,你对照一下你...

网友C(2017-07-05):
我只玩过6600S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