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2300S寄存器

楼主(2017-03-17):
请问 安川 MP2300S 控制器的 S寄存器有没有详细的说明手册?

比如:长ON,长OFF,第一个扫描周期,等等

网友A:
有专门的手册。

故障排除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SVB手册上也有一部分。

网友B(2017-06-30):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手册。故障排除手册上有详细介绍。SVB手册上也...

MP2300S支持手轮控制功能吗?

网友A:
支持的,

但要有脉冲输入模块读取手轮脉冲。

网友A:
这是H图面能用的,L图面不一样,

要参考手册

网友C(2018-07-28):
MP基本手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