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栅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7-03-17):
    安全栅是处于控制室和危险场所的本安设备之间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生产过程中任何一中电器设备都会可能引起爆炸,各种摩擦的电火花、静电、高温等都是工业生产中不可避免的,所以安全栅就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使用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隔离式安全栅应安装在非危险场所。

2、隔离式安全栅通往现场(危险场所)的软铜导线截面积必须大于0.5mm2。

3、连接导线的绝缘强度大于500V。

4、隔离式安全栅本安端(有蓝色标记)和非本安端电路配线,不得接错和混淆。本安导线宜选用蓝色作为本安标记。本安导线和非本安导线在汇线槽中应分开铺设,采用各自保护套管。

5、隔离式安全栅与一次仪表组成本安安全防爆系统时,必须经国家指定的防爆检验机构检验认可。

6、对隔离式安全栅进行单独通电调试时,必须注意隔离式安全栅的型号、电源极性、电压等级及隔离式安全栅外壳接线端上的标号。

7、严禁用兆欧表测试隔离安全栅端子之间的绝缘性。若要检查系统线路绝缘性时,应先断开全部隔离式安全栅接线,否则会引起内部器件损坏。

8、凡与隔离安全栅相连接的现场仪表,均应为有关防爆部门进行防爆试验并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仪表。

9、如隔离式安全栅内部模块损坏需要维修或更换时,原则上应由制造厂承担。用户自行维修时,应按照有关的注意事项,具体方法请按照维修的章节进行。

10、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产品,不允许随意更换影响防爆性能的元件或结构。

网友A:
博主您好,我是化学工业出版社机电分社的编辑,打扰了。知道您对于工控技术非常精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精品畅销书。目前想做一系列新的工控技术图书,包括PLC、变频器、触摸屏等,特别期待能有机会与您合作,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呢?我们可以具体详谈,我的邮箱shualina@cip.com.cn。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