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300CPU模块维修

楼主(2017-03-17):
PLC运行过程中220v火线对24v电源负极短路,造成PLC电源烧毁,检查CPU模块电源短路,拆开检查发现接地触点烧糊了如下图:

仔细观察后发现有一个元件炸飞了,上图焊点处,用表测量发现OFM 125 4A保险烧断,先飞线过来,继续测量发现一元件短路,其位置在下图焊点处,一端接24v+,一端接24v-将其拆除后上电正常。

我想问下各位朋友这个元件是什么元件,规格参数是多少?用什么元件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