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磁流量计输入输出以及硬件系统

楼主(2017-03-17):
智能电磁流量计输入输出以及硬件系统

因为智能电磁流量计所采用的数据与实际流量值之间只有线性所对应的关系,它们的单位并不相同,在流量计不能将采集到数据直接作瞬时流量数据的使用。必须要对其进行转化,模块就是用来将采集到的数据转化成流量数据,因为外界会有随机干扰的影响,电磁流量计系统所采集到的数据有时也会随机偏离实际的流量值。为了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系统对数据要进行处理前采用了数字滤波来滤除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在电磁流量计实际测量过程当中,是会存在有一些现象。在没有流速的时候,外界的振动等信号会容易在传感器有作用,会引入误流量的信号,这种信号是低于电磁流量计的测量下限,但是也会被累积。而且在流量正常流量超过时,这种弱信号就会被淹没,并不会影响到测量,为了避免误流量信号的出现,我们会在低于下限范围内设置有切除信号。当电磁流量计测量信号是低于该信号时,就会认为是误流量信号,瞬时流量就要当零来处理,在累积流量不累积,引入信号是高于该信号时,才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流量信号。

为了进一步提高电磁流量计滤波效果,采用一种新的滤波方法,即将中值滤波法和平均值滤波法相结合,这种滤波方法称为复合滤波。滤波处理等之后通过加转换器采样后输入单片机系统,再通过键盘接口对于流量相关数据设置,然后在LCD上对各种测量值(流向指示、瞬时流量、正反向累积流量等)进行显示,与此同时还为系统提供了必要的励磁控制信号。其设计思想是:连续采样N次,把采样值按顺序排队,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把采样求平均值。这样既可以去掉脉冲性干扰,又可以慢随机起伏信号滤掉,系统的传感器由一对励磁线圈和一对对称分布的检测电极构成。并将之送入信号处理电路进行处理,信号处理电路对传感器输入的信号放大、线圈通电后产生感应磁场,流体作切割磁力线运动,因而在电极上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测量信号)

电磁流量计在采用信号是因为随机干扰、误检测或是变送器不稳定而引起的严重失真,就要采用程序判断滤波。程序判断滤波是根据生产经验,确定了两次连续所采用输入信号可能会出现的最大偏差,若是超过偏差值,认为是虚假干扰信号就要去掉,不然就要保留采样值。智能电磁流量计基本程序是比较好判断的,其中还可以分为限幅与限速两种方式,在电磁流量计程序滤波时,可以通过实验来选择适当的值,直到被检测信号不会产生明显的纹波为止。发现平均值滤波方法适用于对流量信号的平滑处理。流量信号总是在某一数值范围内上下波动,有一个平均值存在,采样一点是不准确的,平滑程度取决于,随着增大,平滑度提高,但响应速度降低。而转换器安装在离传感器不太远的地方,它将传感器送来的流量信号进行放大、转换成为统一的、标准的电流输出信号或数字通讯输出信号,提供给下位指示、记录、调节仪表或计算机网络,以实现对流量信号进行显示、累积和调节控制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