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液压阀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3-17):
大金液压阀使用的注意事项

使用液压阀之前,请仔细阅读产品的操作手册并正确使用产品。

综合阀

[ 警告] 在规定的最高使用压力以内使用。

[ 注意] 在规定的流量温度、油的种类和粘度范围内使用。

[ 警告] 用规定扭矩紧固阀的安装螺栓或配管螺钉。

[ 警告] 用指定的配管等正确地连接阀的端口。

[ 注意] 工质油维持在推荐的污染等级范围内。

[ 注意] 不允许急剧地手动操作液压阀。

电磁阀、比例阀、伺服阀

[ 警告] 请勿在容许电源电压以外的情况下使用该阀。

[ 注意] 请勿超过最高切换频率的情况下使用该阀。

[ 危险] 除非规定的产品外,禁止在易爆或易燃的环境中使用该阀。

[ 注意] 在防水环境中使用的阀门应使用与环境相匹配的产品。

[ 警告] 禁止在通电状态下或阀及液压回路处于加压的状态下连接配线。

[ 注意] 电磁线圈有时处于高温状态,禁止直接用手触摸。

[ 注意] 使用适合于产品要求的配线种类和规格。

[ 注意] 在指定接地端子处连接上合适的接地线。

[ 注意] 不能同时对双电磁线圈通电。

[ 注意] 使用交流电磁阀时(带整流器的阀除外),当诸如异物堵住阀芯等故障发生时会引起电磁线圈烧损(或断线)。电磁线圈耐热性树脂压注而成,所以通常不会起火。但如果长期使用导致压注件劣化,就可能有起火的危险。所以在堆满易燃物有起火危险的环境下,推荐使用直流型电磁阀确保安全。

安装和拆除

[ 注意] 在使用(安装和配管)之前,不要除去阀口上盖罩,以免配管作业或安装中让尘土进入阀体内。

[ 注意] 阀拆卸时,阀口、阀安装面和配管面应盖上罩盖,以免异物进入。回装前也不要拆去罩盖。

[ 注意] 加注工质油前确认工质油的种类和清洁度的合格。

[ 注意] 长期不用后再投入运行或在长期使用之前,应对有手动结构的阀确认其手动操作或手动设定正常。

[ 注意] 设定过的阀应紧固锁紧螺母。如果有罩盖附带,则将它们装在阀口上。

[ 注意] 不能将阀用作立脚点等,否则会损坏液压阀。

[ 注意] 不能对阀施外力如锤击或使其掉落等。

[ 注意] 小心地配线和处理接头,不能施用蛮力作业。

[ 注意] 需要拆卸配管和阀体时,应小心液压回路中剩余的压力。应确认压力完全消除后再拆卸。否则会导致喷油伤人。应确认切断电源,使动力源完全停止以及消除液压回路中的压力之后再进行操作。如接触到高压油或油渗入你的皮肤,应立即去医生处就诊。

[ 注意] 分解阀体时应按照制造商技术手册进行。禁止解体的阀绝不允许分解。

[ 注意] 安装或分解再重组阀时,应使用新的密封件或O形圈。

[ 注意] 应将阀周边的油、灰尘或湿物去除后再进行检查、调整和修理中,以免异物进入阀内或连接管内。

[ 注意] 安装后首次运转,在检查、调整和修理后,以及系统在长时间停用后重新使用时,请确认将工质油加注到规定的油位,

并排空回路中的气体,检查漏油情况和进行走合性运转。www.yybb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