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温机常见的故障类型及其解决的方法

楼主(2017-03-17):
根据多年的经验和客户反馈信息,整理模温机常见的故障类型及其解决的方法:

一、模温机不加热。

模温机

导致模温机不加热这种情况的常见原因有:

1、加热电路跳闸,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仔细检查线路,加热电路出现跳闸是因为出现短路、过流等情况,不能在没有检查清楚的情况下再次合闸,以免出现烧坏元气件等更大的问题。应该用万用表分段检查,找出故障点,在排除故障后再进行合闸。

例如,欧能工作人员前段时间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模温机试机时出现不加热的问题,打开电柜发现主开关跳闸,使得没有380V的电压供到模温机。用万用表检查线路,结果发现加热器的前端接触器处量出的三相电阻不平衡。打开接线盒,发现在加热器的三个接线端上有一个很大的螺母,刚好架两相之间。拿掉螺母,密封接线盒,防止发生同样问题。复位接触器和过流保护器以及继电器。这步要记得,不然主电源的开关无法合闸。完成这些动作以后,设备就能够正常工作了。

2、由于出现短路或者受到电压冲击等原因引发过流保护继电器动作。检查故障的具体原因,复位过流保护装置。

3、SSR坏掉或者没有24V DC提供给SSR的控制端。SSR故障的可以通过测量端口的电阻就可以判断出来。如果检查到SSR没有24V DC昀触发信号的话,就必须仔细检查控制电路,比如说热电偶是否坏掉,从而导致出现假的温度传送到控制器,以至保护不发出加热控制的24V DC。或者是否由于温度控制板或CPU的毁坏。

4、加热器烧断。这是最简单的情况,电阻有某两相之间无穷大就知道了。

5、接触器坏掉或者被强制。在控制电压加在接触器上时,接触器不动作,或者始终处于一种状态,这时需要观察接触器的状态是在O还是l,注意上电后的状态,借此来判断接触器的情况。

二、模温机加热温度升不上去或不稳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

1、液位传感器有问题。例如:如果液位传感器卡在下限位置或者浮球破裂导致补水阀常开,不停地往水箱中补水,就可能导致该类故障的产生。

2、温度控制器损坏。例如SINGAL控制器的输出控制为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动作寿命有限,或者说电路板由于进水等情况导致电路板的损坏。以前在维修过程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3、SSR有部分损坏。在前面提到欧能内置模温机的例子中,由于模温机加热器控制的SSR有一相的通路被烧断,所以始终只有220V的电压,温度始终在30多度上不来。

3、热电偶损坏或者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下,由于热电偶的损坏或者接触不良导致温度为一固定值或者温度显示变化区间很大,忽高忽低,导致加热输出控制湿乱。

三、模温机报水位异常

1、液位传感器有问题这种情况的判断可以依据水箱中的水位为标准判断标准。

2、控制补水的电磁阀或控制排水的电磁阀有问题由于电磁阀的损坏导致在水位低于下限或者高于上限时不能及时补水或者排水,导致报警。

四、水压压力报警

模温机压力不稳定

1、冷水机故障由于冷水机在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导致冷水供应不足,压力过低。

2、管路堵塞或者过滤芯太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平时作好监腔、清洗保养工作

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模温机虽然属于不需要频繁进行特殊维护的设备,但是其本身的工作情况对于生产工艺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即便没有刻意进行维护的需要,也要经常性的进行观测检查,以便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确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