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2017-03-17):
请教各位高手指导下,这是什么情 况。。型号为台达DOP-BO3S211

网友A:
你首先看一下数据线吧

网友B:
      没有用过台达的 HMI ,但从提示来看是不是安装的程序有问题呀 ?

网友C(2017-07-15):
台达屏启动过程中出现这个很正常,关闭即可继续运行;

网友D(2017-08-25):
这是开机的时候人机扫描通讯失败导致的,人机与PLC没有通讯成功,控制区和命令区初始化会失败。解决方法:1,如果控制区和命令区没有实际使用,可以更改为人机内部地址;2,检查通讯,保证与plc正常通讯,PLC先开机,人机后开机,确保开机能通讯扫描到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开机的时候人机扫描通讯失败导致的,人机与PLC没有...

网友F:
台达屏启动过程中出现这个很正常,关闭即可继续运行

网友G:
有用过台达的 HMI ,但从提示来看是不是安装的程序有问题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