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运行中噪声较大的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7-03-17):
    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噪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和电气方面的原因。

    电动机产生噪音的机械原因

    电动机产生噪音的机械原因主要在于机械摩擦,例如电动机冷却风扇与外壳的摩擦等。电动机机械摩擦产生噪音的消除,主要方式是通过寻找机械噪音的噪音源,这类故障的排除一般较为简单,可以通过部件维修、润滑或更换来解决。

    电动机产生噪音的电气原因

    1、电动机的变频器频率过低

    电动机的变频器频率设置过低是导致噪音的原因之一,解决方法是适当调高载波频率,需要注意的是,载波频率调整过高会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在采用PLC通讯方式时更是如此,因此载波频率的调整要根据现场条件适当进行。

    2、电动机的共振

    电动机在运行于某一频段时会产生机械共振从而导致噪音,这一问题通过利用变频器跳频设置可以妥善解决,具体方法是在知道电动机共振频率之后,将变频器设置调整为跳过这一频段,避免电动机产生共振。

    3、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降低

    电动机如果本身质量不好,或是在使用的时间较长以后,都会出现带负载能力降低,因而导致电动机的噪音增大。

    4、电动机的变频器高次谐波过大

    电动机的变频器高次谐波过大时,会使得电动机产生震动增大、转速过快、机械抖动、噪音增加等现象,通过加装电抗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