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被一条生产线的不知不觉就停机搞晕了!

楼主(2017-03-18):
这几天被一条生产线的不知不觉就停机搞晕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分钟就停4次5次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时都没啥事。烦烦烦啊!PLC是日本三菱64MR-001的,没有触摸屏,都是控制按钮的,经过仔细分析无非也就是连锁保护那里出现故障了,可是经过一番更换也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A:
把引起停机的器件逐步短接就知道那个器件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引起停机的器件逐步短接就知道那个器件异常

谢谢笨熊师傅!

网友B:
在线监测,所有的开关量都做运行计时监测,去抓波动的开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监测,所有的开关量都做运行计时监测,去抓波动的开关量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