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生进阶篇——【系统编程】(上)

楼主(2017-03-18):
PLC编程与HMI组态对每个工控人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但这个过程却又经常遇到难题。譬如指令、公式、参数都正确,外部没干扰,接线、开关也正常,但是设备却莫名其妙停下来,此种情况属于程序编写上的漏洞。

如何能够提高程序的稳定性,减少漏洞,让程序按照既定的规则(工艺)运行顺畅呢?这就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编写合理的运行机制,来量化编程这一过程。

SETP_Ⅰ、I/O分配-------合理的I/O分配是程序稳定的坚实基础。

★把功能一样的输入、输出归结在一起,如图:

image001 image003

这样做方便程序编写,查找方便,外部接线也不容易接错。

★如果点数允许的情况下,X0、X1、Y0、Y1预先空出来,留给需要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用。以备工艺上的变更。

★急停按钮,停止按钮,前进、后退、上升、下降这些极限限位,推荐外部接开关的常闭触点,程序里面用常开触点,这样的好处是,执行机构不会因为开关失灵,而造成机械设备损伤等意外。

★模拟量的选择是,优先选用电流型,现场实践证明,电流型比电压型抗干扰能力高80%。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用模拟量类型去调控第三方控制器件,因为模拟量的响应速度要远远大于通信的响应速度。

SETP_Ⅱ、内存软元件规划-------稳定的程序离不开良好的软元件规划。

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同样的工艺,有的程序看起来错综复杂,没有头绪,而有的程序看起来清爽无比,一目了然,这就是内存软元件合理规划的结果。

★D0~D10分配给触摸屏系统区使用,画面号写入,画面跳转,语言切换等。如图

image005

image007

★D20~D99分配给通讯,特殊模块的配置,和计算用的常数使用。如图

image009 image011 image013

★其它需要运算的以偶数开头,用浮点数运算,这样既能提高运算精度,又能避免地址冲突和叠加(维控全系列触摸屏支持浮点数设置和显示)。因为整数、双整数的除法运算存在余数问题,需要占用额外的寄存器存放余数,使用浮点运算就能避免这个问题。例如:D100~D999作为中间变量使用。

image015 image017 image019

★在多轴控制系统中,建议每轴的运算存储寄存器也要区别开。

例如:D1000~D1999分配给Y0使用。

D2000~D2999分配给Y1使用。

D3000~D3999分配给Y2使用。

D4000~D4999分配给Y3使用。

image021

★D6000~D7999分配给触摸屏上的数据设定和显示,并在注释里面加上字母H,表示这部分寄存器都是触摸屏上的。并且地址格式32位浮点双字,这样就避免和程序里面的寄存器冲突、占用等问题。

image023

★位M元件的规划分配和数据寄存器D的规划分配同理,做到同区域连续使用,切勿乱序使用。

image025

★建议地址规划的时候使用EXCEL表格规划好,然后再导入到PLC程序中。Wecon PLC Editor支持软元件注释的导入导出。

★元件注释触摸屏上用的加字母H,自动的加A,手动的加M,中间计算的变量标注个*星号,还有隐藏访问的也备注上*星号,这样在使用中,就能避免冲突叠加,也能方便后续的升级和查找。

★内存规划就象仓库划分区域一样,不同的区域存放不同的数据,不同的用途,划分不同的区域,做到有迹可循。

下期预告:

SETP_Ⅲ、参数计算部分编程——先乘后除,提高计算精度

SETP_Ⅳ、动作执行程序编程——安全、互锁、保护

内容抢先看:

搜索“维控”或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微信二维码(小)

有偿征稿:欢迎分享上等干货至 luox@we-con.com.cn

更多PLC&HMI资讯:

①登录维控科技官方网站http://www.we-con.com.cn

②搜索“维控”或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微信二维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