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的故障排查(一)

楼主(2017-03-18):
轴向柱塞泵的故障排查(一)

一、排油量不足,执行机构动作缓慢。

1.吸油管及滤油器堵塞或阻万太大;

2.油箱油位过低;

3.泵体内没有充满油,有残存空气;

4.柱塞与缸体或配油盘与缸体间磨损;

5.柱塞回程不够或不能回程,迟级引起缸体与配油盘间失去密封

6.变量机构失灵,达不到工作要求;

7.油温不当或有漏气;

排查方法:

1.排除油管堵塞,清洗滤油器;

2.检查油量,适当加油;

3.排除泵内空气;

4.更换柱塞,修磨配油盘与缸体的接触面,保证接触良好;

5.检查中心弹簧加以更换;

6.检查变量机构是否灵活,并纠正其错误;

7.根据温升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油液,紧固可能漏气的连接处;

二、压力不足或脉动较大。

1.吸油口堵塞或通道过小;

2.油温较高,油液黏度下降,泄漏增加力;

3.缸体与配油盘之间磨损,失文去密封,泄漏增加,柱塞与缸体间水|磨损;

4.变量机构偏角太小,流量过小,内漏相对增加;

5.变量机构不协调(如伺服阀芯与差动活塞失调,使脉动增大);

排除方法:

1.清楚堵塞现象,加大通油面积;

2.控制油温,更换黏度较大的油液;

3.修磨缸体与配油盘的接触面,更换柱塞;

4.加大变量机构的偏角;

5.若偶尔脉动,可更换新油,要是经常脉动可能是配合件研伤,应拆下研修;

三、噪声较大。

1.泵内有空气;

2.吸入滤油器被堵塞;

3.油液不干净;

4.油液黏度过大,油液的油位过低或有漏气;

5.泵与电机安装不同心,使奔增加了径向载荷;

6.管路振动;

7.系统工作压力过大;

排查方法:

1.排除空气,检查可能进入空气的部位;

2.清洗滤油器;

3.抽样检查,更换干净的油液;

4.更换黏度较小的油液;按油标高注油,并检查密封

5.重新调整,在公差允许范围内;

6.采取隔离消振措施

7.重新调定压力阀的调定值;

本文由威格士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想了解更多资讯,敬请访问威格士液压泵  www.eaton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