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写倒计时程序,倒计天,时,分。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7-03-18):
求助。PLC编写倒计时,显示天,时,分。

再触摸屏显示

网友A:
这个自己运算得出差值,然后就是显示罢了

网友B:
很多PLC自带实时时钟,直接调取变量就行了。

网友C:
调取系统时间的变量,用需要倒计时的时间相减,直接显示数值

网友D:
    倒计时没有做过,只用过在 HMI 上显示 PLC 的时时间显示

网友E:
调取系统的时间的变量,用需要倒计时的时间相减,就直接显示数值。

网友F(2019-12-19):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网友F:
我建议把常用的程序 写成标准段 或标准单元 用时调用或复制修改 个别参数,岂不是很方便,这就好比机械设计中的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