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卷线机

楼主(2017-03-18):
哪位大哥对卷线机有所了解的,安川司服。

s,x,y,z轴,如果某个轴造成不工作,其它轴也能让它不工作吗?

网友A:
可以参考电子凸轮曲线,实现主从轴的联动

网友B:
改控制程序。。。。。

楼主:
安川MP2300,程序上可以设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电子凸轮曲线,实现主从轴的联动

网友D(2017-05-05):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电子...

电子凸轮做在上位机上好 还是 伺服内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