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马达程序

楼主(2017-03-19):
求助一分三菱plc控制伺服马达,启动和回原点程序。万分感谢,带注释最好

网友A:
    是什么伺服 电机呀 ? 品牌不一样,有点区别呀

网友B:
不就是通讯方式和直接定位脉冲罢了

网友C:
要看用什么型号的三菱PLC,有的直接用方便指令就可以(如FX1N),有的和要是用驱动模块如(FX2N-1PG),就要看驱动模块的具体用法和编程

网友D:
主机脉冲驱动伺服吗,PLC定位编有案例。

网友E:
要看你的动作了,定位直接用DRVI,回原点用ZRN 看原点要求了,

网友F:
定位DRVI DRVA  回原 ZRN,就这个几个指令啊!

网友G:
网上一搜索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伺服 电机呀 ? 品牌不一样,有点区别呀

松下a5系列的,主要是想看下自己走10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用什么型号的三菱PLC,有的直接用方便指令就可以(如FX1N),有的和要是用驱动模块如(FX2N-1PG),就要看驱动模块的具体用法和编程

plc是fx3u的,马达是松下5a的,主要是想学下,马达自己走几个位置,比如从原点走2cm后停下来,等条件到了再走2cm,直走10几次后停下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要看用什么型号的三菱PLC,有的直接用方便指令就可以(...

网友I(2017-04-21):
你们是怎样看到这些的

网友J:
就是一个相对位置或者是绝对位置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赚够积分了再来ewre

网友L:
你要说明PLC型号,私服电机型号,这样才能给你一个完成的控制系统,包括电路图和控制程序

网友M:
仔细看下plc说明书 里面有简单的伺服例子 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N:
相对位置指令DRVI 和绝对位置指令DRVA  回原点指令 ZRN,就这个几个指令啊!

网友O:
hao hao hao   hao

网友O:
 要看你的动作了,定位直接用DRVI,回原点用ZRN 看...

网友P(2017-05-31):
引用 网友O:
就是一个相对位置或者是绝对位置指令就可以了

就是

网友Q(2017-08-28):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R(2018-04-23):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S:
三菱PLC驱动松下的伺服电机的梯形图怎么写啊,刚入门抓瞎

网友T(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回复赚个积分。

网友U:
我好想得到

网友U:
好文件互相学习学习当断则断

网友V(2019-01-09):
我也想要一份伺服电机的程序

网友W(2019-04-27):
引用 网友L:
你要说明PLC型号,私服电机型号,这样才能给你一个完成...

f3u

网友X:
慢慢理解一下,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Y(2019-08-10):
有定位指令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