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参数显示不全的原因

楼主(2017-03-19):
西门子6se70变频器通过dp通讯,版本为3.4 ,在线后参数显示不全的原因,是参数名不全,1-49参数名是全的,但是从71开始参数名一列就有参数没有或一半的,不知何因?
答:1、你检查看看参数P60的值为多少。
2、另外,你的变频器可能被参数加密了。关于变频器如何加密及解密,你可以看看——
用p359加锁,注意需在p360(选择用户参数)中增加至少1条参数,即key参数p358。p360缺省值有:p360.1=60;p360.2=53,这样你可以用p360.3=358;还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监控参数。这样加密后才可以通过p358解锁,如果没有增加p358,那么只有通过p53,p60初始化驱动参数了。
比如p359=0110,p60=0(用户参数等级),则此时只能看到在p360中设定的参数,如果需要看或修改更多参数,需要通过钥匙p358=0110,再修改p60即可。注意改完后需恢复p358,比如=0。
密码设置步骤:
锁定:
1.P359--在此参数中设置密码(可以设置两个密码)
2.P360--设置对用户开放的参数,锁定时这些参数是只读的;默认现实的参数r000、P053、P060。
P360.01=60
P360.02=53
以上两个地址的设置是固定的,用户无更改权限。
注意:必须设置P358,否则无法解锁。
解锁:
1.P358--输入密码,解锁。
2.P60=7此时所有参数可以看到。

网友A(2017-05-13):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