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一起探讨问题

楼主(2017-03-19):
汽车的电子油门踏板,是位置传感器-滑动电阻,通过ECU,控制驱动电机来调节节气门的开度。进而达到,控制转速的目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在外部通过某些措施,达到控制车转速的目的。也就是说,一旦车启动,通过一个开关或者什么,不用脚踩油门,使其转速达到1300转(怠速800转),此时开关开启,无论脚踩油门踏板与否,皆不起作用,始终维持在1300转。当关闭开关,电子油门踏板恢复功能。

网友A:
   那个意思是不是锁定电子油门呀,这样的话就会不安全呀,

     上次日本车的多功能方向盘不是锁定电子油门转速后无未能解除发来故障问题而撞车吗?

     正常是车子的定速巡航定位油门速度 ,当按下定速取消或是踩下刹车时定速解除!

楼主:
谢谢阿水大师的提醒,是锁定电子油门(在需要特定的场合下),平常是不需要此功能的。

车子 要求时速较低,大约 2-3KM/H,转速大约1300转左右,

引用 网友A:
那个意思是不是锁定电子油门呀,这样的话就会不安全...

网友B:
早期的柴发用机械方式控制转速,油门是离心开关,转速高开度小;转速低开度大。50Hz控制的相当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柴发用机械方式控制转速,油门是离心开关,转速高开...

网友D:
楼主那个档位怎么锁定呢?不同档位转速速度那个能够一样吗

网友E:
定速》感觉要做成跟电动车定速一样的功能了

楼主:
转速达到1300转,是1档位的,速度较低。

其余档位皆会正常行驶。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档位怎么锁定呢?不同档位转速速度那个能够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阿水大师的提醒,是锁定电子油门(在需要特定的场合下...

  对的呀,汽车的定速巡航按键不就是这个功能吗? 只是将 ECU 刷机一下,再增加这么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按下时,刹车不能将此按键复位就可以一直锁定呀。

楼主:
定速巡航   有最低时速限制哦,一般在40KM/H以上才能启动,并且一旦踩油门超过设定的时速比如100KM/H,或者刹车,都会自动取消功能的哦。

而限速巡航,也有最低时速限制哦,比如100KM/H,无论踩多大油门,都不会超过这个速度,但是需要时不时的踩油门哦!不然会到怠速。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阿水大师的提醒...

网友D:
这个从理论上很简单实现:问题就在于稳定性

网友F:
你这是要定速巡航???这不就是变向的改装成定速巡航啊??这个会涉及到安全啊!要考虑的全面些

网友G:
最简单办法:买个等值的滑动变阻器,与原来的通过导线并联,通过手动改变变阻器的值来控制速度,和实验室使用的一样;当然也要考虑原有的变阻器可能需要加个按钮断开

网友H:
你是教练车啊,要这个速度是不是为了不让学院踩油门呢!!

楼主:
这莫非就是 远程油门控制法,不错的想法呀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办法:买个等值的滑动变阻器,与原来的通过导线并联...

楼主:
也不是啊,我这是一辆 重卡专用车,道路养护系列,车辆工作时需要的。

引用 网友H:
你是教练车啊,要这个速度是不是为了不让学院踩油门呢!!

网友I:
最简单办法:买个等值的滑动变阻器,与原来的通过导线并联...

网友J(2017-05-31):
如果汽车没有检测之类的限制,用相对应你的转数的阻值的电阻加继电器和开关灯代替即可

网友K(2017-06-30):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安全问题就有待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