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T模式频率,不准确

楼主(2017-03-19):
刘工,我现在用4020控制器控制音圈电机正弦运动,用的PVT模式,每个周期分为40段、TM1000、1Hz。但是从GALILTOOL上看RPA 、RPB曲线,一个周期只有960ms。

程序如下:

BR1,1

SHAB

cycle=10000;    'number of cycles

TM1000;  'sample time

I=0;

PVA=0,0,25.6

PVB=0,0,25.6

BTAB

#A

PVA=1,98,25.6

PVB=31,1241,25.6

PVA=4,194,25.6

PVB=31,1195,25.6

PVA=6,285,25.6

PVB=29,1120,25.6

PVA=8,369,25.6

PVB=27,1017,25.6

PVA=10,444,25.6

PVB=23,889,25.6

PVA=12,508,25.6

PVB=21,739,25.6

PVA=14,560,25.6

PVB=16,571,25.6

PVA=14,598,25.6

PVB=12,388,25.6

PVA=15,621,25.6

PVB=8,197,25.6

PVA=16,628,25.6

PVB=2,0,25.6

PVA=16,621,25.6

PVB=-2,-197,25.6

PVA=15,598,25.6

PVB=-8,-388,25.6

PVA=14,560,25.6

PVB=-12,-571,25.6

PVA=14,508,25.6

PVB=-16,-739,25.6

PVA=12,444,25.6

PVB=-21,-889,25.6

PVA=10,369,25.6

PVB=-23,-1017,25.6

PVA=8,285,25.6

PVB=-27,-1120,25.6

PVA=6,194,25.6

PVB=-29,-1195,25.6

PVA=4,98,25.6

PVB=-31,-1241,25.6

PVA=1,0,25.6

PVB=-31,-1257,25.6

PVA=-1,-98,25.6

PVB=-31,-1241,25.6

PVA=-4,-194,25.6

PVB=-31,-1195,25.6

PVA=-6,-285,25.6

PVB=-29,-1120,25.6

PVA=-8,-369,25.6

PVB=-27,-1017,25.6

PVA=-10,-444,25.6

PVB=-23,-889,25.6

PVA=-12,-508,25.6

PVB=-21,-739,25.6

PVA=-14,-560,25.6

PVB=-16,-571,25.6

PVA=-14,-598,25.6

PVB=-12,-388,25.6

PVA=-15,-621,25.6

PVB=-8,-197,25.6

PVA=-16,-628,25.6

PVB=-2,0,25.6

PVA=-16,-621,25.6

PVB=2,197,25.6

PVA=-15,-598,25.6

PVB=8,388,25.6

PVA=-14,-560,25.6

PVB=12,571,25.6

PVA=-14,-508,25.6

PVB=16,739,25.6

PVA=-12,-444,25.6

PVB=21,889,25.6

PVA=-10,-369,25.6

PVB=23,1017,25.6

PVA=-8,-285,25.6

PVB=27,1120,25.6

PVA=-6,-194,25.6

PVB=29,1195,25.6

PVA=-4,-98,25.6

PVB=31,1241,25.6

PVA=-1,0,25.6

PVB=31,1257,25.6

JS#WAIT

I=I+1

JP#A,I<cycle

EN

#WAIT;   'subroutine to wait for PVT mode to complete

JP#WAIT,_PVA<>255

EN

网友A:
这个是GALIL的固有误差,在TM设置1000的时候,一个采样周期不是1ms,而是1000/1024ms,1000个周期也就是1000/1024秒,96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GALIL的固有误差,在TM设置1000的时候,...

可是,我是把一个周期分为40段,每段采样周期为1024/40=25.6sample。反过来计算也是25.6x40=1024sample,即1000ms。

网友A:
可是,我是把一个周期分为40段,每段采样周期为1024/40=25.6sample。反过来计算也是25.6x40=1024sample,即1000ms。

您大概疏忽了,指令手册上注明了,PV这个指令中采样周期数这个参数是有说明的,他不能识别小数。

楼主:
可是,我从说明书上看到的分辨率是两位

网友A:
可是,我从说明书上看到的分辨率是两位

分辨率是2,而不是2位,也就是说,就连奇数都会被识别为最接近的偶数。对于可以识别比1根细致的分辨率的参数,随便举个例子吧,OF指令,您有么有看到它的参数分辨率是20/655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从说明书上看到的分辨率是两位分辨率是2,而不是...

奥,原来这样子,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