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上电使用前准备工作

楼主(2017-03-19):
单位有一批新的6SE70变频器上线,准备使用,请问上电使用前有哪些准备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单机使用不用准备什么,如果多台联合就有可能需要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B:
上电前需要认真检查变频器接线,确保接线正确即可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