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电脑win7x64安装安川伺服软件V7.13,装好后打开显示错误。

楼主(2017-03-19):
个人电脑win7x64 安装安川伺服软件V7.13,装好后打开显示错误。

提示内容为:

因机种信息文件未能正常追加,SigmaWin+的数据虽然应该恢复为上次的状态,但是执行失败。

原因如下:

1、之前追加的集中信息文件有问题

2、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 引擎2010可在颁布组件 被卸载。

单价【ok】按钮后,SigmaWin+自动结束

请再次安装SigmaWin+

上载图片太麻烦了,只能文字了。

请大家帮帮忙,比较急,谢谢!

网友A:
用32位电脑装机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32位电脑装机就好

网友B:
装好后,要装机种文件。

具体操作可质询电话

楼主:
是的 32位的可以用 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好后,要装机种文件。具体操作可质询电话4008213...

你好,请问你是安川技术支持吗?我有打过此电话,客服叫我换台电脑装一下。请问你们客服是一个人吗?如果是1个人我就没有必要再打了。

网友B:
客服是轮流值班的。

也遇到过是计算机不正常,具体原因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服是轮流值班的。也遇到过是计算机不正常,具体原因不清楚。

我已经试过两台 Win7 x64系统了,都不行。如果客服是轮流值班的,我明天再打电话一次试试。如果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我就认命了。

网友B:
sigmawin+该没有问题,用的人很多

楼主:
已经打过客服了,这次不是上个人,但是也没有解决问题。和上次一样,得出结论是我电脑有问题。我也是醉了!

引用 网友B:
sigmawin+该没有问题,用的人很多

网友B:
USB的驱动程序装了吗?

网友B:
另外若你的计算机上装了64位版的office的话,有不兼容的可能。

楼主:
USB驱动装了

引用 网友B:
USB的驱动程序装了吗?

楼主:
win7 x64系统自然是装64位office了,x64系统可以装32位office吗?

能不能向更多的客户 调查下,看win7 x64系统装7.13是不是也出现过此问题?

以及有没有中文的 sigmawin+ 系列比较全的?

引用 网友B:
另外若你的计算机上装了64位版的office的话,有不...

网友B:
计算机环境不兼容,有过此问题,和64位office冲突。

网友B:
提议你用版本5的sigmawin,但只有英文和日文的,

楼主:
目前使用的就是版本5,课时真心看不懂啊!

引用 网友B:
提议你用版本5的sigmawin,但只有英文和日文的,

网友B:
可以联系来参加安川技术中心的免费培训。

网友C:
64位可以正常安装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是的,有在64位下不能正常运行的报道,主要是与office64位有冲突。

网友D(2017-04-27):
折腾了好久,终于得出结论:

跟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10(简称引擎)有关系。

安川的SigmaWin+软件是32位的,只能用32位的引擎,如果你安装了64位的office,

那么系统会自动安装64位的引擎,

问题点在于,32位的引擎跟64位的不能共存。要么选32位,要么64位。

所以,你可以

1.只选择装32位的office。

或者

2.先安装SigmaWin+,安装完成后,在程序和功能里,卸载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10(English),然后再安装64位的office(如果不卸载,会提示无法安装64位office),里面有两个引擎,千万别卸错了。

如果选择2,那么,等64位的office装好后,再开SigmaWin+时,里面的机型文件是空白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B: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但如何解释有些客户同样装了64位office, 而没有问题。

网友E:
真心晕倒了!爱!那就是说--用安川的驱动就不要用太新的笔记本了!

网友B:
软件硬件都不要急于用新的,避免做小白鼠,

这不是很一般的考虑吗?

网友E:
可是windows 64位已经普及很长时间了!啊~

网友B(2017-05-3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这现象发现不久,估计下个版本会对应的。

网友F(2017-08-25):
我的也是W7 64位,安装木有任何问题。

网友F:
office也一样装了。

网友B:
肯定不是每人都遇到的,

和计算机兼容有关系。

网友G(2019-07-19):
有这个问题,难得搞了,换伺服

网友H(2019-09-14):
装的Office 2013,Win7 win10的64位系统,都装过Sigmawin+ 7.13,没出现过问题啊

网友I(2019-11-01):
需要安装32位access引擎,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10 32位,实测有效

http://www.bkill.com/download/160983.html下载地址

网友I:
需要安装32位access引擎,

网友J:
跟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10(简称引擎)有关系。

安川的SigmaWin+软件是32位的,只能用32位的引擎,如果你安装了64位的office,

那么系统会自动安装64位的引擎,

问题点在于,32位的引擎跟64位的不能共存。要么选32位,要么64位。

所以,你可以

1.只选择装32位的office。

或者

2.先安装SigmaWin+,安装完成后,在程序和功能里,卸载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10(English),然后再安装64位的office(如果不卸载,会提示无法安装64位office),里面有两个引擎,千万别卸错了。

如果选择2,那么,等64位的office装好后,再开SigmaWin+时,里面的机型文件是空白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