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有没有办法让macsv5_1.1.0控制器算法TON块的time怎么装换成实数|??

楼主(2017-03-20):
工作需要,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办法让macsv5_1.1.0控制器算法TON块的time转换成real??有没有专用块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实现,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库里有各种数据类型转换的功能块,但是引脚说明很操蛋,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问有高手知道定时器与触点(bool型)如何转换吗?

网友B(2023-02-23):
有没有办法让macsv5_1.1.0控制器算法TON块的time转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