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M(D)61防爆配电箱

楼主(2017-03-20):
BXM(D)61系列防爆照明(动力)配电箱

适用环境

1.适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区危险场所;

2.适用于IIA、IIB、IIC级爆炸性气体环境;

3.适用于可燃性粉尘环境20区、21区、22区;

4.适用于温度组别为T1—T6的环境;

5.适用于石油石化、化工、酿酒、医药、油漆、纺织、印染、军工设施等爆炸性危险环境

技术参数

总开关配置:C65或CM1

支路开关配置:2P或3P C65系列开关以及各种带漏电保护功能。

CM1等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母线腔配置:内部设有母线和防爆指示灯。

接线腔配置:接线腔设置的接线端子为TC系列或UK系列。

引入口配置: 引入装置规格为G1/2〃-G3〃,并可根据要求进行特制。

产品特点

1.铸铝合金外壳,表面高压静电喷塑

2.不锈钢外露紧固件

3.主腔内装塑壳式断路器

4.钢管或电缆布线均可

执行标准:

GB3836.1、GB3836.2、GB3836.3、GB12476.1、IEC60079-0、IEC60079-1、IEC60079-7、IEC61241-1、EN60079-0、EN60079-1、EN60079-7、EN61241-1。

产品特色

内配金属材质手柄套,紧固耐用,安全可靠; 手柄设有钥匙,也可加装挂锁,开或关位置锁定,安全可靠;

订货须知

用户在订货时,需根据“型号含义”注明配电箱的回路数,各回路相应的电流以及断路器的级数,如需带漏电功能,则请另外注明,若需带总开关,则注明总开关的电流及级数,并注明进出线方向,进出线规格及对应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用户必须提供配电电气系统图,我公司根据用户要求配置最佳制造方案并经用户确认后制造; 有其它特殊要求请注明。

网友A(2018-02-07):
顶贴顺便打广告,有需要高低压成套认证的可以找我,或者有其他方面的认证也可以找我,V我75782500

网友B: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