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配置硬件时怎么找到这伺服控制器图片

楼主(2017-03-20):
在配置硬件时怎么找到这伺服控制器?

在step7右边那里找不到它呀?

我是新手!这个初级问题请前辈指导下

网友A:
第三方伺服电机驱动器,需要安装ESD文件才可以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伺服电机驱动器,需要安装ESD文件才可以找到

网友C:
    有图吗? S7 的硬件配置的都是需要 GSD 文件才能显示的

网友D:
或则是要安装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