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杆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7-03-20):
1.根据钻机的扭矩、推拉力、允许最小曲率半径,选择合适规格型号的钻杆。

2.施工中避免大直径钻杆接小直径钻杆,(即大小钻杆混合使用)防止小钻杆因强度不够被折断或变形。

3.注意用虎钳夹钻杆时,不要夹母接头的母扣部分,防止母扣被夹变形。

4.注意装接钻杆时,上扣zp.998jx.cn预紧力应控制在15MPa之内,防止因压力过大卸扣困难。避免用火烤接头,降低接头的机械性能,(尤其是母接头)影响使用寿命。不预紧螺纹连接摆动,照成螺纹互相研磨牙顶变尖,侧面产生棱脊,导致螺纹损坏货产生粘扣现象。不预紧,母扣台阶未压紧,可导致公接头螺纹根部疲劳折断,在高压液流的作用下,母接头被刺穿,产生刺蚀现象,容易导致母接头纵裂。

5.注意在装接钻杆前,要清理干净公扣和母扣,并抹上丝扣油(丝扣油不能用其它废油、劣质压油代替)防止公扣母扣过早磨损或损坏。

6.注意在装接钻杆前要清理水道孔,防止杂物阻塞通道引起泥浆系统憋压。

7.注意不能强行上扣。对扣时,公扣不能冲击母扣的台肩和螺纹,并保证公母接头对中。保证钻机的卸扣器和动力头主轴的同轴度。

8.注意检查钻杆各部位磨损情况,出现非正常磨损应及时找出原因:

1)判断是否是孔内尖锐硬质物质划伤钻杆。

2)判断是否是钻机导向装置对钻杆的划伤。

3)当钻杆杆体部位划伤痕迹深约1mm呈螺旋形状一圈以上时,请谨慎使用。防止钻杆在施工中被折断,造成更大的损失。

9.注意发现钻鋌短接扣型损坏(错扣、乱扣严重磨损等),应及时更换以免损坏钻杆螺纹。

10.注意吊装,搬运钻杆时应避免撞击损坏公扣。

11.注意避免混用不同扣型的钻杆,即使不是同一厂家生产的钻杆也不要混用(因为各厂家制造钻杆的技术参数、加工方法、所用道具、机械设备的不同,加工的钻杆公差、紧密距等必不同);新旧相差太大,磨损程度相差太大的钻杆也不要混用,避免引起施工危险。

12.发现钻杆扣型有局部小范围(约1-2扣,扣长10mm)的损伤,应及时修复后再使用。

13.注意避免用虎钳加持钻杆杆体的任何部位,以免杆体被卡瓦夹伤,降低钻杆的使用寿命。

14.使用合格的锌基罗纹脂,黄油不适合于作为丝扣油使用。螺纹脂不足,使接头的台肩部损伤产生高点,易使螺纹连接“松动”而致使螺纹破坏。不使用螺纹脂或使用不合格的螺纹脂,会使丝扣表面粘合,产生粘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