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马达低速度不稳定,有爬行现象

楼主(2017-03-20):
产生原因如下。

①系统混入空气,油液的体积弹性模量即系统刚性会大大降低。

②液压马达回油背压太小,未安装背压阀,空气从回油管反灌进入齿轮液压马达内。

③齿轮马达与负载连接不好,存在着较大同轴度误差,使齿轮液压马达受到径向力的作用,从而造成马达内部配油部分高低压腔的密封间隙增大,内部泄漏加剧,流量脉动加大。同时,同轴度误差也会造成各相对运动面间摩擦力不均而产生爬行现象。

④齿轮的精度差,包括角度误差和形位公差,它一方面影响马达流量不均匀而造成输出扭矩的变动,另一方面在液压马达内部易造成内部流动紊乱,泄漏不均,更造成流量脉动,低速时排量液压马达表现更为突出。

⑤油温和油液黏度的影响。油温增高,一方面内泄漏加大影响速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油温使黏度变小,润滑性能变差,影响到运动面的动静摩擦系数之差。

排除方法如下。

①防止空气进入液压马达

②在液压马达回油装一个背压阀,并适当调节好背压压力的人小,这样可阻止齿轮马达启动时的加速前冲,并在运动阻力变化时起补偿作用,使总负载均匀,马达便运行平稳,相当于提高了系统的刚性性

③注意液压马达与负载的同轴度,尽量减少液压马达主轴因径向力造成偏磨及相对运动面间摩擦力不均而产生的爬行现象。

④如果是液压马达的齿轮精度不好造成的,可对研齿轮,齿个转动一圈时一定要灵活均衡,不可有局部卡阻现象。另外尽可能选排量大一点的齿轮马达,使泄漏量的比例小,相对提高了系统刚度,这样有助于消除爬行、降低马达的最低稳定转速。

⑤控制油温,选择合适的油液黏度,以及采用高黏度指数的液压油。

用压缩空气检查液压马达的工作性能

液压马达结构比较复杂,装配要点多,在修理过程中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马达不工作或工作无力。如果不经试验台进行性能测试就装机,很容易出现返工现象,但用户一般没有试验台。简单的方法可将组装好的液压马达固定在工作台上,向马达内注入其允许使用的工作油液,然后将0.6~0.8MPa的压缩空气从一油口输人后,如果液压马达输出轴能匀速旋转,无卡滞、无窜动现象,而换另一油口输入压宿空气则应以相反的方向旋转,此情况下即可认为马达工作性能止常。

本文由柏煜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想了解更多资讯,敬请访问:柏煜液压http://www.yybby.com

网友A:
油马达一般用的不多,大多数是低速大转矩场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