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逊叶片泵泵芯磨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20):
  丹尼逊叶片泵在使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其他部位良好,但是泵芯磨损严重。为了能让叶片泵继续使用,我们就不得不更换泵芯了,那么,问题来了,改如何正确更换丹尼逊叶片泵的泵芯呢?

  首先,在我们打算更换泵芯的时候,就应该先想到检查泵壳内的定位控。如果定位孔变形了,那最好是更换整个泵了。在不用更换整泵的情况下,更换泵芯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查看轴封是不是存在老化变形的情况。若是轴承磨损严重,更换泵芯的时候应该更加小心。建议用外径与轴封一致和外径稍大于轴承内径,内径稍大于泵轴外径的平整硬物将它们送到固定位置上,防止轴封变形和损坏轴承。

  2、更换泵芯的时候要注意新旧泵芯型号是否相对应,在确认对应后才可以安装。安装前先将泵壳内壁清洗干净,加上润滑油再装泵芯,安装时如泵芯不能很顺畅的到位要检查泵芯的定子和配油盘是否同心,调整同心度后在安装,安装后要确认泵芯的定位销是否固定在泵壳的定位孔上,检查密封圈是否齐全,平整。为防止密封件切边,拧紧泵壳的连接螺杆时应对角均匀逐渐拧紧。

  3、安装油泵时先检查油泵进出油口法兰的密封圈及尽有管道是否老化变形,同时应清理进油管道的内壁污垢,检查进油管道的各连接处的密封性能。

  4、.调整油泵的进出油口方向时,只要将泵壳的固定螺杆拧出,就可以旋转上泵壳,旋转导需要的位置再拧紧螺杆;不要拉起泵芯,以免泵芯的定位销与泵壳的定位孔错位或上下泵壳连接处的密封圈错位。

  5、检查联轴器是否磨损变形,油泵安装后泵轴是否与电机轴同心,简单的方法是用手转动联轴器转动力度感觉均匀,灵活

  6、.检查电机的轴和轴承是否变形磨损,如轴有摆动现象应确认是轴变形还是轴承磨损,严防因电机问题影响泵的使用寿命。

  7、启动电机前先检查油箱里的液压油是否足够清洁,过滤网是否变形清洁,建议彻底清洁油箱,更换符合标准的新液压油和过滤网.为预防烧泵现象,启动前一定要在泵体内注满液压油;松开油泵出油口的排气阀,以便排除泵体和管道内的空气,并在空载时进行点动式启动,运转正常后再拧紧排气阀或出油口接头。

  8、在油泵工作的过程中应注意油位,油温,使用压力等是否符合使用要求,正常工作后的油位一般要高出过滤网最上方50mm以上,否则油泵容易吸空而产生噪音,油温最好能控制在60摄氏度以下,预防油温过高而破坏摩擦面自行形成的保护油膜。

  正确把握好上面的步骤,让更换泵芯变的不再困难,丹尼逊提醒您,可不能因为更换泵芯而造成其他部位损害,那就得不偿失了。

  本文由 丹尼逊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想了解更多资讯,敬请访问: 丹尼逊叶片泵http://www.denisonhy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