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和12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7-03-20):
我的昆仑通态屏和1200plc通讯总是有问题,1200的驱动已经安装了,但是点击屏,PLC总是没反应。是不是触摸屏应该有什么设置之类的,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设备有没有挂上,串口有没有设置,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有没有挂上,串口有没有设置,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您帮忙看一下图片,是不是哪些地方需要设置一下

。另外我PLC程序启动按钮的地址用M0.0,触摸屏按钮也是用的M0.0,但是按下PLC没反应。

网友B(2019-03-12):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好像要在博图软件里面PLC的CPU属性设置里面去设置一下,具体的就是在属性里面找到一个关于"GET/POT"这个选项前面的小方框打上√,就可以 了。

网友C:
ip地址必须设置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备有没有挂上,串口有没有设置,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网友E:
IP设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