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传程序为什么总是报错

楼主(2017-03-21):
想看看plc程序,上传后总是出来这个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程序加密了或者下载线不对或者驱动没有装好抑或路径选择  不对

网友B:
应该通讯故障吧。。。。。。。。

网友C:
加密的几率大。。。。。。。

网友D:
PLC是否新的,如果是新的那有可能是线或软件问题,二手PLC有肯能加密了

网友E:
1,是 S7 300 系列的使用 S7 软件上传的吗?

2,你是不是首次上传,没有源程序吧?

3,首先需要上传到PG 的是硬件组态

4,使用的是什么通讯线,通讯站地址正确吗,有重复不?

楼主:
通讯应该连上了,可能是你的STEP7版本低或有的软件没装,或gsd没装(而当前cpu中的程序有)造成的。
    关于补充:
    操作步骤应该没错,软件版本也没问题。此cpu总线下面是否挂有驱动器从站或其它从站,如果非西门子的,需要安装其gsd文件。
     还有,在上载界面中你需要通过“VIEW”按钮看一下PC当前可以通讯的站,再选中上载即可。如果一个都看不到就需要确认一下你的通讯设置:比如你用PC ADAPTER 通过MPI口上载,那在STEP7/OPTION/SET PG/PC接口中设定正确:
    设定:S7 ONLINE(STEP7)->PC Adapter(MPI)或auto(当然应先添加PC Adapter,)
    在属性/MPI选择缺省值
    在属性/Local connection/选择你PC的通讯接口,如COM1,usb,波特率:如19200(对应适配器也选择19200)。
  最后经过查找资料,得出结论,上位机所安装版本低于原有编程软件版本,所以出现此问题。

网友F:
先看看软件版本是否支持该plc,线路是不是有问题,再看像波特率之类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加密

网友G:
软件版本是否支持该pl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H(2017-05-03):
看看帮助内容说的是什么再说

网友I(2017-08-28):
加密或者通信问题

网友J(2018-02-01):
应该是软件和线路问题吧,还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