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稳压电源容易烧损

楼主(2017-03-21):
西门子直流稳压电源型号SITOP PSU100S,输出24V/5A,附带一个30欧的刹车电阻,线路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容易烧坏,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西门子的东西,变频器我起码爆炸了不下100台,PLC烧了不下100台,所以:现在我是将西门子加入采购黑名单

网友B(2017-08-14):
先检查检查工厂供电质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