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如何实现暂停功能

楼主(2017-03-21):
信捷PLC暂停程序运行怎么实现,比如触摸屏上按一下暂停按钮,程序暂停,再按一下,恢复运行

网友A:
屏上加个暂停灯标志,程 序里嵌入暂停灯标志,作为程序每段运行的必要条件就OK.

暂停灯标志:M1,则程序中加入LDI M1 ,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方法可能不止一种,M1断开也是可以的